IBM t61 开关机正常,但是重启后电流到0.96

楼主(2011-05-05):
IBM开机花屏,加焊显卡后正常显示进系统,
但是重启后电流到0.96,有时能正常重启,有时重启后电流到0.96,试了10次有6次能正常重启显示进系统,有4次重启不显。那为高手有见过类似故障没,指点下,在线等!!

网友:
故障不单一,因该还是显卡吧,重做,有时候加焊并不稳定

网友:
围观学习,等高人来回答

网友:
维修显卡之后有明显的改观   故障肯定在显卡      维修的话只要认真细心  一边不行再来一边  总会可以的

网友:
跟我现在手上的一台差不多,重做显卡吧,加焊一般解决不了问题

网友:
属于显卡不稳定性.购买颗新的显卡换上去,应该不会有问题的.试试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要用CTRL+V

网友:
重做显卡吧。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大,再就是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