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730 不一样的水

楼主(2011-05-05):
进水几天了
长毛了都。清理完了后上点待机0.04。会自动开机到0.22
测cpu五电压。加焊供电芯片上cpu0.55
上内存显卡版后0,9左右
电压都出来了的
bios刷过了
求解秘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说的不够清楚! CPU复位有没有出来“”?
一般进水的机器 别腐蚀过的地方电阻比较哎出问题!  比如说氧化托焊等等! 建议你仔细排查下   !
先确定故障范围!
你这样说没有人会帮得上你!

网友:
围观学习,等高人来回答

周长宝 -4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进水的特别是时间长的机器,一定要把腐蚀的地方都挂一下,然后加焊一下,上不了锡的元件都换掉,这样才保险一点,要不然很容易返修

网友:
腐蚀严重的主板,那块的零件全部拆掉,用刀片轻轻把铜刮出来,再上焊.跟新一样很好使.

网友:
围观学习,等高人来回答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99591-1-1.html

周长宝 -4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你的BIOS、机器已修好
我没有仔细测
要下班了
今天早上来开机
第一次还是要掉
第二次就好了
现在正在烤机
在此感谢

网友:
我们处理进水的机器,都是清洗烘烤后才修的,就怕返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