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维修以来华硕的板太垃圾了,经常坏的问题是没有时钟??

楼主(2011-05-06):
大家来说一下。。。。华硕的板觉得怎么样。。。本人觉得超级垃圾啊。。。。。

看到客户拿板来修,,一看是华硕就头痛。。。没有时钟这个问题我见得好多啊。。。不过都没有解决好。。
因为时钟芯片很难找的到。。。。PDF也很难找啊。。。没芯片代换,PDF也找不到。就是这样很多华硕板都说没修好,还给客户啊。。。。超级郁闷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们这也感觉跟楼主观点一样,尤其是ASUS中低端板子特别爱坏。

网友:
一般时钟芯片很少坏,大部分是没开启信号。一般都是时钟旁边的小芝麻提供的

网友:
不啊。我们修到的很少遇到时钟芯片坏的、反而BIOS、桥、跳线的故障遇到的比较多

网友A:
我一般拆下来量这个小芝麻管都好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何必拆呢。。看时钟的PG脚电压是不是正常不就行了吗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拆下来量这个小芝麻管都好的。。。。。。

请问一下。。。那一个脚是PG脚呢。。。。问题是这些华硕的时钟芯片PDF超级难找啊。。

网友(点评):
找时钟芯片旁边的小芝麻管和芯片连接就是PG脚了

网友:
能找到PDF问题也好解决一点了。。。。华硕在我身上经常出现没有时钟情况的。。
而且都是找不到PDF,。反正一看到华硕板我就头晕。。我发誓我一辈子也不会去买华硕的台式主板。。。打死也不买。宁愿没电脑用

网友(点评):
匹夫之见!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以前还是很好,现在特别是低端板子简直就是垃圾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同感,华硕低端板子超垃圾!还贵得很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么那一个低端的板子不垃圾呢?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,卖的最贵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,一般没时钟是时钟旁边开启信号的小三极管坏,我修过

网友:
还是桥坏的多,今天刚刚修个桥坏了

网友:
觉得还行,可能是我们这量还不够大吧,

网友:
可惜我这华硕的料版少。

网友C:
修多了,就简单了。一般坏在pwrpg中的3极管上。。。华硕的和V星低端板其实很垃圾,做工粗糙爱坏。。。华擎的更垃圾,不夸张的说:修10片就有8片爆电容的。。。不知道那电容是从哪卖来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怕华硕,大把的点位图,要什么有什么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多了,就简单了。一般坏在pwrpg中的3极管上。。。华硕的和V星低端板其实很垃圾,做工粗糙爱坏。。。华擎 ...

爆电容换了就行了。。象这些华硕PDF超难找啊。。。。用的时钟芯片又特别啊。。很难在别的板上找到的。

网友D:
就是,有电路图点位图 就方便多了

网友:
我一年用400-500块,坏不了几块。感觉还行。主要是电源之类的东要好。

网友:
的确现在的板子太差劲了就是卖给牌子

网友:
最起码那些换了电容就能用啊。。。修华硕板都不是换换电容和换换MOS管那么简单的
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有点位图有什么用。。。。主要是图纸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就是,有电路图点位图 就方便多了

有电路图和点位图肯定方便了。。关键是很少能找到图纸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,真的这么垃圾,以前感觉印像很好,听这么一说,不敢买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垃圾归垃圾,但还卖那么贵!比起那些二线品牌的板子要贵差不多一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