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硬盘或加硬盘后开机提示按F1,软驱已关。愁。。。

楼主(2011-05-06):
一台海尔品牌机家家乐的。主板为精英P4M800PRO,必须用它原带的硬盘WD。如果换一块硬盘或者加上一块硬盘的话,开机提示F1。只挂WD原来那块就没事。应该在BIOS调一下,还是升级BIOS?如果升BIOS的话,不知道哪个版本的。
升级BIOS

网友:
机提示F1。只挂WD原来那块就没事

网友:
提示F1,下边的英文也打出来看下

网友:
lijingguo163
的帖子
按F1后能否进系统?

网友:
F1后面还有什么?难道是进系统?

网友:
碰到过类似的,是硬盘跳线问题

网友:
如果你两个盘共用一条排线的话,很有可能是主从盘设置不当。

网友:
应该把F1上面那排错误提示发出来看看,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看报的是什么

网友(2011-07-07):
进coms设置以下,关闭所有错误提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