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显示器19液晶修复一例

楼主(2011-05-06):
     这个是昨天上午修好的,同行送修19“联想液晶一台,说是通电不显示,不接主机,通电,没有联想的白LOGO,一会出现无信号的字母,有点花,接主机不显示,刚开始怀疑解压板,拆开后,先用橡皮擦了一下屏线接口,再通电,有联想的白LOGO了,上主机,一切正常了,一点小经验,忘同行借鉴,显示器是宁波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只能说当时修好了,时间不长又会过来返修

网友:
呵呵  屏幕花 我几乎都是这样做的  屏线脏了就会这样

网友:
还是换根屏线

网友:
屏线问题。有修过一次。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多的是,最好是换根,那怕是拆下来的处理好了的也比原来 根靠得,这根处理好了再用,我都是这样处理的,当然换新的更好

网友:
屏线用久了,难道也会自然氧化不成。

网友:
屏线呀屏线

网友:
联想白屏最多~ 80%屏线,15%驱动板。5%屏! 个人见解哈

网友:
屏线你用好的橡皮擦,擦干净就行,就怕你擦不好,没擦出金属亮光来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还是要换屏线的,

网友:
换屏线保险些,可能会返修啊

网友:
联想19的很多屏线上的问题换屏线是做好的办法 要不把屏线直接焊上也行 蛮烦点

网友:
插屏一头处理了,插驱动板那头也要处理下,个人认为是插驱动板那头最易出问题,

网友:
为了妥当还是换屏线好

网友:
我感觉最好在用胶带封下,固定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