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摔坏了,能修吗?

楼主(2011-05-06):
液晶屏摔坏了,外观没什么裂痕,但在强光下可看到里面有一条或一片的暗影(可能是里面的玻璃碎了吧),开机能够显示一部分图像,暗影那里就没显示了。现在想问下这样情况下还有可能修好吗?能否换玻璃?

网友:
换屏啊  几百块钱一个屏

网友:
换不了了   换屏是不划算的  买新的也用不了很多钱
屏上的面积大不  如果面积不大 就 线用 烧短时间 那个点会变小的

网友:
起码差不多一半面积吧。换屏啊,你们不知道那个屏的价格差不多接近买新的液晶了,要500~750元呢,是AUO的M190PW01 ,在淘宝上的贵啊。

网友:
我这还有一个PH的22宽呢,屏碎了,报废了,朋友重买了一个,坏的送我了,只有高压板和驱动板有用,别的不是废料

网友:
屏碎了,沒有维修的价值.换新的吧

网友:
那就当拆机零件备用了(电源板,驱动板都是好的,灯管应该也是好吧),我本来想,要是屏不贵的话买个屏装上,可是那个屏确实太贵了,已接近新机的价格了,不值得换。

网友:
废话 当然 这种没有维修必要了

网友:
这样的屏修不了的,,,

网友:
液晶被破坏掉了,神仙也救不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