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主板上有一个贴片电阻,标有50B,是多大的?

楼主(2011-05-06):
师傅们好!主板上有一个铁片电阻,标称50B,那位师傅给说下是多少欧的。谢谢!!

yzz163 -10 给你修该了标题.

网友:
B 是 10的2次方

网友:
谢谢楼上师傅!!

网友:
你不会看错了吧

网友:
50B属精密电阻(E96系列),是3.24K的。

网友:
2楼师傅!!!
5楼师傅说的对,俺拆下后测量为3.24。二楼师傅害人啊!!!俺拆的时候因工夫不到将焊盘一起取了下来,而且焊盘上带下一段铜皮,这是个接地电阻,对地的一端找到了,另一端没能找到!!当时在板上测时正向5.4  反向3.2感觉不对就到这里问师傅了,没想到碰上二楼师傅!!!

网友:
50欧  b貌似误差  我见过68x

网友:
68X是49.9。
X表示有效数字后所乘的倍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