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主板令我头痛啊

楼主(2011-05-06):
昨天客户拿了一台主机来说是平常都可以用就是没用多久就黑屏.当时我以为是显卡问题.就换了一张显卡来试.但没用过多久还是黑屏.请高手指点我一下.这到底是哦那里的问题.谢谢了

网友:
检下主板看看

网友:
可能是桥的问题  你先查桥 供电  再用测试灯座观察

网友:
可能是桥的问题  你先查桥 供电  再用测试灯座观 察    查总线供电

网友:
显示器是否正常啊

网友:
电源 显示器 主板  仔细查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换个电源试试把

网友:
桥电压我都测过了是正常的.电源更不要说了..我现在怀疑是CPU跟北桥.你们说对不对嘛

网友:
内存的电压是不是稳定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用官方驱动试试看,我试过不是官方驱动的会这样。

网友:
电源 内存 CPU散热

网友:
有可能是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