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 IBM T61(宽)头疼的不加电故障

楼主(2011-05-06):
客户拿过来一台IBM  T61 有时候不加电   加电的时候一切正常    不加电的时候没待机 只有主供电
  过一会或者把电池去掉放一会玩儿又能正常开机了!
  没有示波器只能上基地来求助了
   希望各位大侠给点思路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可能是3VA、5VA引起, 量量aux_off 看看

网友:
不待机的时候,测一下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缺哪个。就修哪个。

网友:
  谢谢楼上的朋友    我在仔细查查~

网友:
供电芯片有空焊吧

网友:
虚汗或者系统主供电IC不良。

网友:
肯定在待机电路这块,注意下3V 5V 电容有没有失效

网友:
量一下没待机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检查下 bd417 的工作条件吧  没待机 它的可能性大一点

网友:
看看电流正不正常

网友:
待机芯片 可能虚汗 或不良

网友:
RTC回路和充电这块是重点 查查吧

网友:
应该是待机芯片虚焊了吧

网友:
把3.3 5v旁边的电感加焊下

网友:
查一下PM这一块

网友:
把3V的电容换一下,主电对于3V电压的

网友:
换换3v 5v的滤波电容看看

网友:
前两天修了一个T61 宽屏进水不开机的问题,是U61 46PIN 的信号-PWRSHUTDOWN电压2.99V,原因是上拉电阻失效导致的!!正常时3.2V

网友:
3v。5v。旁边的两个电容换了试试i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?

网友:
不触发的时候 看可调电流是否正常  拖锡  补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