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主高手来帮一个:run_on信号产生的条件有什么?谢过咯!

楼主(2011-05-06):
一台清华同方V400,V星MS-14141主板,NF6100北桥集成显卡,AMD CPU,原来跑3D黑屏,怀疑是北桥问题,加焊北桥后开不了机了,电流到0.05,经查CPU电压没有产生,RUN_ON信号没有出来,南桥已经发出S3 S5信号,SUSPWROK也正常产生,不知为何RUN_ON就是没有,查了半天,看了很多时序,对于这个信号产生都讲得很模糊,请问这个RUN_ON产生除了S3外还需要什么条件?谢谢

现在是这样:S5#---》SUS_ON--->SUSPWROK--->S3#---->接下来是不是就应该出来RUN_ON了?小弟不才,时序走到这卡壳咯,EC问题?还是条件没有满足?

网友:
没有什么条件。bIOS程序和EC都正常 就会产生。不产生的话一般是被后面的元件拉低了

网友(点评):
谢谢无边版主热心帮忙

网友:
与这个信号相关的有几个地方,那些地方都正常吗

网友:
cpu
没电呀 看看其他的呢

网友:
谢谢大家,谢谢无边版主。问题解决了,如无边版主所言一般,为后级负载的问题

U4为温控芯片,靠北桥比较近,耐不住高温,挂了,CPU_CRIT#输出低电平,拉低了RUN_ON

网友(点评):
这个问题能修出来确实是高手

网友(点评):
就算是CPU_CRIT#拉低了RUN_ON信号,应该经过了D15才拉低的啊?也就是该有0.5V(D15的压降)左右的电压啊?跟没发出RUN_ON信号(0V电压)还是有区别的吧?楼主的数字表精度好的话完全可以发现这个细节啊

网友:
学习了,一般做BGA都要把边上芯片贴高温胶纸

网友(2011-06-05):
历害,这么迅速就找不到故障的解决方法!!值得学习

网友:
这问题确实有点不好查。。LZ 技术高啊。

网友:
谢谢 湖南草上飞
确实是电压不完全为0,很低。只不过当时没有多想

网友:
不错鼓励下呵呵额

网友:
多学习一下  我感觉那些靠经验吃饭的快到头了

网友:
现在的靠经验修板没什么效果   而且很累 没思绪    还是得要基础扎实  一步一步分析呀

网友:
你只动过北桥没有动过别的是吧,关键是你的北桥有没有做好了,

网友:
一步步的分析线路才是最终的出路。但经验也是一种修机的方法,只不过要长期积累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