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困牢的问题主板无复位?????

楼主(2011-05-06):
一直困牢的问题主板无复位?????老是碰到主板无复位,诊断卡复位灯常亮,跑—  —      ,基地上看到无复位的维修,基本是从供电、时钟、复位流程。首先是测全板供电,但是基地的朋友都是测CPU、内存、桥、总线四大供电就好了,其他供电不用测吗?然后就测时钟,然后再复位,

网友:
也是这个问题困惑了很久。。期待有人解答。。一起学习下。。顶下帖子 。希望有人具体的给解答下。。。高手来啊。。。

网友:
按照上电顺序测4大主供电!一般就是这样的!~如果再说细点的话那就太多了,所以只举例说了几个主要的供电测试点!~

网友:
测量过程,就是复位的产生过程。

网友:
其实很简单, 上电触发之后, 首先得到的内存供电,1代2.5 2代1.8
然后就是北桥供电了。1.5V , 945以上的,还有一个1.05V 。 在就是VCCVTT1.2v开启cpu供电,以及前端总线的上拉供电, 然后就是cpu供电了,供电正常之后,会输出VRMPG 就是cpu供电好信号, 开启时钟的使能EN信号,这个PG分2路,一路开启时钟,一路也送到南桥,南桥内部复位发生器,其实就是一个与门电路,

VRMPG 和ATX 灰线的PG 相与,产生PCIRST#, 一般中间在加一个缓冲器,最后就是PCIRST#和PLTRST#以及IDE的复位....

PCIRST#可以看做是复位插槽类设备。比如独立声卡独立网卡,

PLTRST#则是复位北桥 IO BIOS等,

北桥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。发出cpu复位。机器硬启完成 开始POST

网友:
  类似于没复位的板子。基本上秒杀

网友:
我也经常碰到这类型的问题 ··由于技术不是很好  。好多都是叫客户换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