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显示器温度问题!!!

楼主(2011-05-06):
改高压板后,显示器的里面的温度非常高!拷机一段时间 没有出现问题!想请教一下这个温度高是什么问题引起的???
显示器

网友:
是那个液晶 背光部分吧 应该是灯管 温度引起的 可能是你这个高压板 供电过小 或者 是过大

网友:
高压板和灯管不匹配

网友:
高压条不匹配或灯管老化造成的

网友:
灯管老化也会造成温度过高

网友:
高压板的设计方案不好,效率低,造成发热大,,

网友:
可能是不匹配

网友:
就是换的电源板不匹配。我遇见过,找一个更大的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