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945GTC复位电压低??求维修思路??

楼主(2011-05-06):
一主板昂达945GTC,诊断卡复位灯常亮,然后就从基本流程开修。测CPU电压(1。29),内存(1。92)桥(1。6)总线供电找不到,CPU和北桥之间就一个场管,没有其它的。PCI   PCI-E    CPU   BIOS时钟都好的,再测PCI A15复位只有1。51V,不正常偏低,PCI-E A11也只有1。52V,偏低,32角BIOS的第2角也只有1。51V,IDE的1角也只有1。58V,但是CPU的复位只有0。69V?,请高手分析一下,谢谢本人是新手,         最后问一下,无复位的维修,首先查全板供电,查四大供电就可以了吗,CPU、桥,内存、总线。其他不用测吗,我看基地朋友大部分无复位都是测这四大供电的,然后测时钟是这样吗,请高手解答一下?

网友:
4大供电是总的方向,就拿你上面的来说,如果没有总线供电,那么cpu电压就会不正常或者没有输出!如果主板的供电不正常,那么它的复位也可能不正常,所以要首先查供电,时钟,复位,这个顺序是不能变的!~

网友:
CPU无复位查: 北桥工作条件 电压,时钟,是否收到PCIRST#   ,   CPU与北桥之间有无断线。  仔细查下

网友:
无图纸,不知道哪里是测量点哎真是没办法

网友:
新手前来学习,朋友们多多关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