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找到这些蕊片?

楼主(2011-05-06):
型号:TFP7515
编号:
6CHI4RK G4
62HTTTK G4
71FTNNK G4
6CDKR2K G4

手上有十来张花屏的17正屏。已经修好几张,还有几张没蕊片,TAOBAO上只能找到型号相同的,找不到编号相同的。

所以来基地开贴找找。。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经过我反复的测式,原来只要型号相同就OK的了。
昨天已经发货,今早货已到达,屏以修好了。呵呵!

网友:
型号相同的就可以了吧?还必须需要编号一样的吗?请教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怎么说呢。

因为我有手修好几张屏,我把两个好的屏,IC 都为TFP7515,编号不一样,交换一下,都是花屏的。装回就好了。所以我怕买型号相同,编号不同的蕊片回来,用不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不太可能

网友:
还是第一次听说编号不一样也不可以用的,好像买型号简单 买编号比较困难啊

网友:
都知道买型号一样就可以了,编号很少去管,不知道是不是刚好换过那个也是坏的。

网友:
上淘宝找啊 那上面应该多一点呢

网友:
找旧屏上面拆把

网友:
如果弄上去不一样的再点亮 会出现什么事

网友(点评):
不会出什么事,只是供电和地搞对了,就不要烧东西的,只是花屏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