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的ADP3186那些可以代换???

楼主(2011-05-06):
我这里有个换CPU供电芯片ADP3186的主板,手头上没有现成的3186!请问大虾们哪些可以代换啊???谢!!!

网友:
ADP3166 可以放心代换   我手上也是有块板子要换3186   可惜我3166都没有  只好放着了

网友:
很多都能代换 这个要看主板3180  3181 系列的 等很多可以互代 要看主板 不完全能代换 自己尝试代换试试

网友:
我这里有个换CPU供电芯片ADP3181的主板,手头上没有现成的3181!请问大虾们哪些可以代换啊???谢!!!

是华硕939的主板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ADP3188可以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