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6s

楼主(2011-05-06):
手上有一台4416S  AMD的CPU  能进系统一切正常.但就是温度很高.用鲁大师检测的主板温度和CPU温度很高..我怀凝是CPU电流过大引的..运行大一点的程序电流就到3点几安左右呢.我换过CPU.  温控芯片.散热片.风扇.压过CPU座子.压过北桥.压过显卡.换过CPU供电芯片.MOS管.电感.还是一样的温度很高.现在我不知道应该从那里下手了.请高手指点指点.谢谢

网友:
不死机就好了,别太相信软件

网友:
就是死机.我少说了一句.

网友:
看看旁边的小电阻

网友:
是不是散热片有问题 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检测软件不一定正确的

网友:
手摸一下看看

网友(2011-06-10):
试试桥上加1.0的铜片

网友:
如果的确过热,先换U试试。

网友:
提醒一下啊,HP的4416    ,4411应该有BIOS通病吧,刷一下看一下 啊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典型,学习了。

网友:
刷BIOS吧,在装个电源管理软件,好好把风扇清理一下。

网友:
你这该弄的都弄完了,开机摸一下散热杆,温度没有报的那么高的话,我觉得可以刷一下BIOS

网友:
学习了  谢谢

xt4eyq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HP 4416这款机器温度高是通病了

网友:
4111温度高就是通病  就按照常规的整 散热导管问题也有遇到过的再就是BIOS

网友:
加个散热试下吧

网友:
楼主,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有台跟你一样故障的机器、

网友:
AMD的机子本来就温度高,你感觉一下看看只要不是太高就行了,软件确实有时候不准确

网友:
我自己用的就是这款机器,用软件测CPU在60度以上
不过死机还真没有发现过
之前修了一台这个机器是显卡坏了,换完测温跟我的机器也是一样的60多度
给我的经验就是这款机器很适合冬天使用

网友:
AMD的U发热量本来就大 清灰 改风扇

网友:
这款机器风扇已经没什么可改了 ,开机风扇一直转 ,测风扇供电电压4V多!

网友:
这款机器,就外观好看一点,其它的真是不敢恭维!

网友:
死机的话就是因为温度太高。。把温度处理好,至于主板热不热,只要不死机。

网友:
3、几很正常呀,电池在的话……呵呵

网友:
可以建议客户买个机器散热的垫子。应该要好一些吧。

网友:
加铜片,加硅脂,不行就刷BIOS

网友:
应该是CPU散热片问题

网友:
换一下散热导管吧!或者用手试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