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1-05-06):
最近老板觉得上无线时信号低,速度慢了,想换个路由器。不知道什么路由器好点,能带40台电脑上网,拉的是10M光纤。
路由器
电脑

网友:
先看看 有什么影响信号的再说

网友:
哥!这样的只能用交换机啦

网友A:
无线?先看看接入点的问题吧,换个频道,调整下天线试试,无线信号差和路由没什么关系吧?还是你用的就是家用的那种无线宽带路由器?40台记得话,建议用好一点的路由,加个功率大点的无线接入点

网友:
钱要花到位

网友(2011-06-16):
40个口的路由器?还无线的?唉。看来自己见识很少。最多就见过24口的路由器。

网友(2011-09-12):
说的是 无线路由?
现在市场上的无线路由 40台机器的时候性能都不怎么样.建议两台吧。比如腾达的 W309R 推荐是 20台机器的办公室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