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720抓不到声卡

楼主(2011-05-06):
DELL 1720抓不到声卡
设备管理器里显示上面内容 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是黄叹号
机器之前是进水的  更换的主板  但是定来两片都是抓不到声卡 崩溃中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BIOS 升级过

网友:
我估计还是驱动问题

网友:
卸载了    强行安装 声卡驱动

网友:
是不是也要装什么UAA

网友:
谢谢  是内置猫烂了  经过上家的确认 主板没问题 我就拆掉所有无关的设备 最后发现只要不装猫就OK

网友:
驱动冲突了 也有可能

网友:
装官方的驱动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