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显示CMOS checksum Bad

楼主(2011-05-06):
CMOS checksum Bad
Press F1 to Run SETUP
Press F2 to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
电池新换的,BIOS里时间可以保存,其他设置无法保存,求解

网友:
刷BIOS试下

网友:
blos可能性最大

网友:
查BIOS 刷BIOS

网友:
bios坏了吧,刷下试试,不行 就换了

网友:
主板是和硕APM80,连官网都没有,怎么刷BIOS

网友:
按F1不就可以开机了

网友:
那就没办法了,杂牌主板就是这样,连个官网都没,下不来BIOS那也救不了你了

网友:
建议你在BISO区发求助贴,看看大家有无这种主板BISO ,才是上策,很明显的BISO故障

网友:
找BIOS的 型号 应该可以

网友:
杂牌板子没办法,还是好的有保障些。

网友:
更换同型号的 芯片 在刷 程序!

网友A:
找个旧板把整个焊接口拿掉装在你这板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:
换内存试下 我修过一个也显示BIOS损坏 换内存好了

网友A:
刷BIOS看呢

网友:
楼主解决问题没,解决了说声啊。

网友:
很明显BIOS问题,没资料刷找块BIOS资料大小旧块试!

网友:
上网求助,看看吧。

网友:
你那个是CMOS 保存的引导信息丢失了,一般只跟跟CMOS电路有关系,你刚才说你换了电池了,还是一个样,那只有重新刷BIOS 了,但刷的时候要注意,原值带刷。

网友:
试一下,能不能先读出原来的信息,保存好。BIN 再找个好的刷进去,试一下啊!!

网友:
要是成本太高了还不如换个板了,维修就是资料难找,有耐心还是找的到的哦

网友:
刷下bios试下

网友(2013-12-23):
也可能是BIOS块子局部损坏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