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按钮怎么拆焊啊?

楼主(2011-05-06):
主板上的鼠标按键,电源开关按钮,

我用热风枪吹坏了好几个。

里面的塑料一吹就容易化。

网友:
从底下吹啊

网友:
用刀形烙铁,堆一下锡,一下就下来了

网友:
加焊引脚用吸枪吸吧。。。

网友A:
安全一点的做法是用烙铁去拆!加热一脚焊点时,用尖针或镊子去挑起一点(别太用力),轮翻去对每个脚的操作.两圈下来就能安全拆下的!而那按键也能重复使用了!这是整个安键更换的做法!!
而不想更换按键,可以对其修复:具体做法是:把面上的'天灵盖'两点以烙铁加热后分离开主板,两侧扣位外拉挑起,然后挑起下面的闭路环块,对下面的三个接点进行清洗(用尖刀轻刮一下三个触点.再用棉花沾点酒精或天那水稍擦一下就行),完了装回去,再用万用表去测量该按键,当按下时,读数能速度归零时,该按键就算修复好了!!这比换一个还要简单快捷!!

网友(点评):
不错的做法,嘿嘿!你也是弄废了多个才总结出的规律吧!佩服。

网友(点评):
我太佩服你拉,很细心哦。

网友:
用风枪可以吹下来啊,注意温度就行了,另五楼的方法也不错。

网友:
谢谢了,我按照你的方法拆开就好了。

网友:
从坏板上拆好的就从反面吹,坏的杂拆都成呀。用焊铁装就成了。

网友:
用烙铁刀头的,两面一烫就下来了,这个简单的很啊,我修P3的时候经常换

网友:
这个简单,用风枪就能拿下来,你要是老搞坏,估计是你的风枪温度和风速过高了。

网友:
如果是换掉它,那用热风枪吹下,坏了也无所谓,换新的上来时,用烙铁,,

网友:
这样的按钮只能在板子的背面吹只要注意周围的元器件

网友:
用烙铁2个脚焊速度快点问题不大的。

网友:
用热风枪直吹也行!但要用高温胶带去遮挡一下就行

网友:
考验焊功 需要耐心和熟练的焊功

网友:
最好用热风抢吹下来,用烙铁容易搞坏焊盘,不过吹的时候枪头摇动的幅度要大,温度380,风嘴不能在按钮上停留,一秒也不行,,一边吹一边用镊子轻轻推,推动后取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安全一点的做法是用烙铁去拆!加热一脚焊点时,用尖针或镊子去挑起一点(别太用力),轮翻去对每个脚的操作.两圈 ...

学习了!!!我还没碰到,碰到了试试

网友:
我一般就不用换按键开关。。。轻轻从两边撬开。。把你面的氧化物清干净。。再涂上一点凡士林。。保你比新的还寿命长。。。

网友:
用烙铁会比较好。用风枪会会吹坏的 塑料一下就软了 变形了

网友:
用热风枪很好搞的,你只要不要对着目标直接吹就行,要在四周加热,记得温度切记不要太高。跟烘烤的道理一样

网友:
学习
很强大。我也总是拆坏了

网友:
先用烙铁上焊锡 .再上点焊膏 然后用风枪吹 .

网友:
很简单,堆锡法

网友:
可以采用拉焊,在引脚下面穿一根细铜丝,用烙铁一边焊一边拉。

网友:
"sexinsex 我太佩服你拉,很细心哦。"
呵呵!谢谢你!维修本来就是细心的活,因为细心能免去不少麻烦,也少走不少弯路!!谨望能跟大家多多交流,我的强项是硬件维修,望能在帮助大家的同时,自己也能获得进步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