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内存装系统就死机!神马情况

楼主(2011-05-06):
今天,给装一个机器的系统。双内存,单条1G的。每次克玩系统装的时候还没进界面就死机了!后来进PE装,可还没进PE界面也死机了。求解神马情况。

网友(点评):
要么内存不兼容,要么有根是坏的!

网友(点评):
进PE出问题一般先查内存

网友(点评):
看看是不是有电容怀孕没。。

网友:
用手触摸看下哪个芯片温度高不。。。更多是温度高引起的硬盘坏也有可能

网友:
看看各芯片的温度

网友:
看哈内存有没问题嘛,换张内存条。你装完系统。拷机的时候看哈还死机不

网友:
有一根呢,换内存有没有试一试呀

网友:
估计是硬盘问题的多

网友:
内存不兼容

网友:
确定内存是好的吗?不确定就换内存试试...

网友:
你先用1条内存装系统啊 装完再上另1条试 有时间2条内存不兼容也会这样

网友:
先确定硬盘有没问题? 让后再确定内存。 都不行的话。BIOS设置。

网友:
任意拿掉一条 试试装 多半是 内存在搞鬼 我碰到过好几次 都是两根 内存 装系统 装不上 一根内存 装好后 在加另一根 能用

网友:
没抢到位子 楼上所说的都有理

网友:
是你的两条内存不兼容把 .就会造成这样的死机现象.

网友:
内存不兼容 换同样芯片的看看

网友:
你这情况  多半是硬盘的问题

网友:
先一根内存装,这死机的问题很多的,温度高,硬盘,电源都有可能

网友:
把一根内存试试啊   两根内存不兼容或者有坏掉的吧

网友:
内存不兼容引起的,用一根装,我也遇到好几次这种情况

网友:
这我也遇见过,内存旁边的MOS管发烫

网友:
两条内存是不是同一个牌子的,最好是单条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