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1无CPU供电,修出供电吱吱响。。已修复

楼主(2011-05-06):
超磐手G31 。新手修主板。中间不少曲折路。
通电测 供电。。内存1.9V 桥供电1.5V 1.05V 有。VTT 1.2V
CPU供电。CPU供电芯片RT8802A 找资料 1脚要有 1.2V 的电压。实测无电压。找了一圈。没找到那发出的电压。论坛搜一下。有讲是CPU 发出的。没有办法。加焊CPU座。感觉温度有点低。就这样吧。
主板冷却后。加电。有CPU电压了。但是有吱吱响。挺大的声音。是场管的问题?把6个管子全拆了。发现有两个有问题,从另块板子拆6个场管全换上。通电还是吱吱响。三个电感发烫,三个上管也烫,虽然声音小了一些。换协控。外甥打灯笼——照舅() .
晕了。没点子想了。。。先放一放吧。空闲了接这搞。
从朋友处借来一个铭瑄G31.版型 基本相似。比较一下。测下CPU供电阻值。正常的有400多。这个只有200多。。CPU座有短路?但是已经跑码了哦。。换CPU座,第一次哦。为了练手。呵呵!!!
换好后 测下阻值 400多了。高兴中。。通电 还是老样。。换电感电容。。一一无果。。
示波器。这次真测出来了问题。。波形不对有不规则的跳变。。这是为什么呢?把上管全拆了。测波形很规则。说明 芯片是正常的。。 查反馈 也没查出什么问题。。
比较正常的脚位电压。。正常的30V 41.37V 5 1.42V 6 2.56V
0V 810 2.4V 比较不正常的板子发现 5脚电压相差较大 只有0.9V
跑跑线路测测相连接的阻值。发现150K的电阻阻值变大。。换后正常。。图纸红圈处。
希望此贴对大家有点帮助。特别像我这样的新手。

网友:
把上管全拆了。测波形很规则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光把上管拆了能通电吗?

网友:
楼主真有耐心我估计就不搞了

网友:
哪个部分有不规则跳变,是CPU供电还是别的地方

网友:
楼主真有耐心我估计就不搞

网友:
波形 指的是 控制 场管 G级 的。波形。

网友:
厉害相对于你,我就是大大的新手了向你学习,请多指教

网友:
很不错 我这里一大堆主板 无奈技术水平有限  搞不定

网友:
你好,,请问那个电阻是多大的呢。 。谢谢

网友:
时间真多可以1点1点测试客户没时间等啊

网友:
没有波波,没有bGA ,修板只当爱好,不能赚钱,

网友:
上管拆了可以通电的

网友:
这一点我记住了 以后遇到都这样的情况也这样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