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装过苹果系统的帮帮忙吧

楼主(2011-05-06):
我想装WIN7和苹果雪豹系统 可是有个HFSExplorer的软件装上了怎么也打不开  双击闪一下就没了 刚开始有这样的提示。

网友(点评):
不是这样装的,和WINDOWS是不同的,首先你的是不是苹果机,是苹果机那好装。不是苹果机,考验你的勇气和耐心。网上有教程的,先看看,报10%的希望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的妈呀,苹果系统俺搞了10多年才安装过一次,可以用梦魇来形容,怎么光驱启动,怎么创建快捷方式,跟xp一点不一样,可以用晕死来形容

网友:
前段时间我们也遇到装苹果系统 也是要双系统的 好像是要分两个区的  还不是fat32格式的 是苹果专业的格式 没有两个区的话装不了的 叫她装个win7得了

网友(点评):
就是装一个BOOTCAMP有那么麻烦吗

网友:
也装过几个,不过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啊

网友:
到底是怎么安装呀?

网友:
    建两个区后一个苹果一个是WINDOWS的就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您不觉得您的回答有点浪费您的时间吗

网友:
这个我在师兄那里时遇上过,当时我师兄在那里装,也是要装两个系统,后来具体是装两个还是一个,我就不记得了,这个装起来是很麻烦,好多地方都要手动去填写,最后才可以装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对了,我记得,当时,我们装来装去时,不会下手了,不知我师兄在哪个论坛里找到有图有文装苹果系统的贴,你去一些相关论坛找找看吧

网友:
应该没关系吧,点确定试试

网友:
我看过的苹果系统也就那么几个,别说装了

网友:
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呢!!!

网友:
你到百度去搜一下

网友:
是苹果机装还是........说清楚才好回答

网友:
连苹果系统都没见过~~

网友:
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问题

网友:
不是这样装的,和WINDOWS是不同的,首先你的是不是苹果机,是苹果机那好装。不是苹果机,考验你的勇气和耐心。网上有教程的,先看看,报10%的希望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没装过,上来学习了

网友:
没见过苹果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