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661GX-M7 自动关机

楼主(2011-05-06):
这个主板客户送来说开机使用过程中报警,滴滴的响!在公司接上没几分钟自动关机了!让客户放到公司了!首先怀疑是CPU散热不好,取下散热器发现硅脂确实不怎么样 ,干了,都没有化,也不粘,马上涂上硅脂,清了一下灰尘;再开机,用SP2004拷机!有几十分钟关机了,第二次再拷机,发现CPU电路的MOS管和电感发烫,这一次拷机只不到10分钟就自动关机了!

网友:
CPU是P4 2.66

网友:
发现问题了,BIOS设置PC Health设置里CPU过热保护温度不知谁调成60度了,恢复BIOS默认设置是75度,

网友:
哦,那就是说,清O BIOS就解决了?

网友:
修主板,一般可以先恢复主板默认置,再查其它的!

网友:
以后修板先清零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