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联想旭日420A加电不显

楼主(2011-05-06):
这个机器外接正常,主屏不显,测试屏供电没有,查线路,屏供电是U2提供的,1脚给屏供电,2、5脚接地,4、6脚3.3V供电输入端,3脚受控于显卡,开机测试3脚无受控电压,怀疑显卡虚焊,上BGA加焊,故障一样,索性直接去掉重新做,去的时候还掉了一个点,呵呵,因为四角有胶,底部没去干净,又加热了两次,所以焊盘容易掉,我还是喜欢IBM的板,做20次也没这个现象。不管了,直接植锡上机,加电测试,上屏测试U2的3脚3.3V控制电压有了,屏亮(不上屏3脚控制电压不会有),一切OK。应大家要求附图纸一份。

网友:
受教了。能吧此机的图纸共享一下吗?

网友:
这机器是ATI的显卡吧,挺爱虚的。

网友:
是ATI的显卡

网友:
ATI的显卡还好啊,没有NV的坏的多

网友:
ATI的显卡不怎么耐高温加焊时容易挂掉

网友:
正想要呢,现在我的机器是屏暗。。。。

网友:
暗屏也和显卡控制信号输出不正常有关系,测试下U2的3脚是不是有控制电压,要是没有重做下显卡试试。

网友:
要不显卡坏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