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45C 笔记本 网卡问题!!

楼主(2011-05-06):
今天客户送来一个笔记本,三星45C 插上网线后本地连接显示差号! 网卡等也不亮!
但过一会儿就亮了!估计等个半分钟吧!
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重装个系统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硬盘都换了 系统装了好几遍啦  不行的

网友:
- 网卡供电有问题吧。。。 电容

网友:
网卡坏了,换了

网友:
加焊下主板上的网卡芯片 和旁边的场商应管之类的就会好 我也遇到过一台宏基的 这样就好了

网友:
双攻模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