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主板.775V88+场管

楼主(2011-05-06):
华擎主板上有一个场管烧坏拉,型号是Q2243,和那种通用?还有换了一个别的老报错,小喇叭有三声长音,刚开机电压有1.5负一会就没有拉,刚换的场管也特别热,请问怎么回事?

网友:
后极短路,或者代换的原件不符合要求

网友:
桥供电的把  上下管连同电源芯片一起换了看看的     再不行就如楼上说的后级有短路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哥们,问题已解决再别的主板上找了个场管N沟道的管子换上,试机好啦。

网友:
新手前来报到,朋友们多多关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