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520主板故障

楼主(2011-05-06):
我刚接一块V星520独桥的板子,也是没有3.3V,开机针无电压,不能触发,无复位电压,桥边上的1117进5V输出1.2V,晶振有波形,网卡边上也有1117供电,绿线短接开机也不跑码!cpu和内存是好的,顺便测了一下内存时钟有3.4V高明显偏高,其它内存电压正常!故障起因是:顾客偷电,错拾上高压了,家里的洗衣机、电视机、电脑都烧了。洗衣机电视机已修好了,电脑电源爆了也修好,现在只差修主板了!各位老师,请赐教一二!若有主板图纸请附上一份!不甚感激!!谢谢!!!

网友:
开关针没电压你还是先查一下开机电路上容易坏的三极管吧

网友:
取下南桥,供电应该就恢复了

网友:
哦,是那就取独桥

网友:
量下pcl的14脚对地值把   会不会那短路把3.3给拉低了   没有短路的话找找5v转3.3的电路把

网友:
3.3VSB只有1.2V估计是桥被烧毁的可能性大,打桥的各项供电阻值 测试看

网友:
测117的对地阻值

网友:
肯定有短路的地方,仔细查一下~~~~~~~~~~~

网友:
新手前来学习,朋友们多多关照

网友(点评):
短短10多分钟,你同样的话发表在多个贴上,小心灌水扣分啊!不如潜水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