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位不正常,无法解决?

楼主(2011-05-06):
一主板昂达945GTC,诊断卡复位灯常亮,然后就从基本流程开修。测CPU电压(1。29),内存(1。92)桥(1。6)总线供电找不到,CPU和北桥之间就一个场管,没有其它的。PCI   PCI-E    CPU   BIOS时钟都好的,再测PCI A15复位只有1。51V,不正常偏低,PCI-E A11也只有1。52V,偏低,32角BIOS的第2角也只有1。51V,IDE的1角也只有1。58V,但是CPU的复位只有0。69V?,请高手分析一下?????

网友:
查下南桥附近的门电路或者是南桥本身,拆掉BIOS芯片看看!

网友:
门电路与南桥可能性最大,,其次是IC

网友:
检查南桥的四大条件 vrmpwrgd  pwrok  供电  时钟

网友:
摸下南桥温度是否偏高

网友:
南桥温度不高,但是我是新手,找不到南桥相关测量点啊,没有图纸啊,你们一般用图纸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