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15寸原装显示器艰难维修

楼主(2011-05-06):
昨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lxb-l15c 显示器 测了下显示正常 放在桌子上拷机 后面发现回闪来闪去的  拆开发现12 5v都出来了 发现 1084也工作正常 然后发现按下振晶就好 就想着把针晶换掉发现还是一样 于是想着旁边的稳频电容 于是拆掉 还是一样 想着刺手了 于是测试旁边的主控芯片 发现控制波形不稳定 就想着把芯片拖了一遍 发现好了  刚搭好过了不到5分钟又来了 于是又拆开 恼火了 然后打算换掉旁边的贴片电容 发现还是一样 做好打算换掉1084发现点不亮了{注意 下次换掉的1084不要随意扔掉 还好我没扔掉 }又装回去  头大了 于是我把旁边的固态电容一起端掉 发现好了 一直拷机知道今天 嘿嘿 不算什么经典 小弟尽点微薄之力 提醒各位兄弟

网友:
驱动板供电上的滤波电容

网友:
驱动板的滤波电容不稳定很容易造成这种问题的。

网友:
原来固态电容也有坏的呀,下次小心了。

网友:
兄弟们 过几天又返修了 我也郁闷了

网友:
这回你把电容扔了可找不回来了 安回电容吧

网友:
看来 看似坏的原件  也要保留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