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P53 神马也不引导 大家指点一下

楼主(2011-05-06):
这款机器是AMD芯片组的 看样子摔过 开机显示logo后 就出现一光标 闪啊闪的 啥启动项都不引导 从bios里能看见光驱 和硬盘 按F9 boot选项 里面什么也没有 U盘也不引导 时钟芯片加焊过 南桥加焊过 咋回事啊?
AMD芯片组

网友:
拆下南桥看焊盘是否有掉点的,摔过的机器不好修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建议刷下BOIS!

网友:
是不是HDD摔坏了

网友:
换过硬盘吗,BIOS有没有刷过啊

网友:
以前与到过ASUS A8J 的机器。也是这样。没有修好。不知到怎么修。希望高手给个维修思路

网友:
测下硬盘好坏。

网友:
还是先研究南桥吧

网友:
摔过了,根据这种现象先可南桥来吧,然后就是显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