麦克风没声音

楼主(2011-05-06):
音响有声音,麦克无声,重装系统后还一样,麦克风属相灰色,加独立声卡,独立声卡无声,板载有声,但是还不能用麦克风,麦克风属相灰色,bios里还要设置什么吗,主板跳线还有什么问题,高手指点

网友(点评):
在官网下载一个声卡驱动试试。

网友:
找主板的型号 去官方里下个声卡驱动装起来看看

网友:
是不是没装声卡驱动

网友:
声卡驱动问题。否则就是声卡或接口有问题。

网友:
你加独立声卡后 进BOIS把主板声卡关了

网友:
十有八九是声卡驱动问题,重新下载一个声卡驱动试试。

网友:
音响有声音,麦克无声,重装系统后还一样,麦克风属相灰色,加独立声卡,独立声卡无声,板载有声,但是还不能用麦克风,麦克风属相灰色

网友:
麦克风确定是好的吗

网友:
估计是主板的问题,电脑检测不到麦克呀,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检测,怎么维修

网友:
先软件后硬件

网友:
重新安装驱动,如果找不到,可以下载驱动精灵·找

网友(2012-03-07):
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麻烦

网友:
把麦克拿到其它电脑上试试

网友:
麦克属性灰色那就是驱动的问题。说别的都是扯淡。

网友:
驱动不对.去官网找驱动

网友:
独立声卡是旧的吧,再换一块~!独立以后不肯能回出现的

网友:
主板是什么型号的?

网友:
简单问题啊

网友:
装独立声卡把集成的关掉

网友(2012-06-22):
我这个是声音正常 麦克风的喇叭也可也调节 但是就不能说话

网友:
在音量属性项里没有开通麦克风音量吧

网友:
驱动没装好,声卡接口问题

网友:
驱动精灵 解决

网友:
右击喇叭图标打开音量控制器,将麦克风打开

网友A:
一定是你的XP装了好多语音软件,全删了试试!~想快就从装一下系统~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