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0CR触发指示灯一闪就灭

楼主(2011-05-06):
一台华硕F80CR本子现故障如题,板载的CPU 北桥SIS671dx 南桥SIS968。
进过水,原来没待机,换了TPS51020和一个3.3V复合管子后待机电流变成0.7 又换了南桥 待机电流变成0.03 待机时的电压+3VSUS +5VSUS +12VSUS都已经起来了。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一闪就灭,瞬间测得各电感电压都有跳变,唯独+VCORE电压没出来,查CPU_VRON信号没有过来,对地没短路。它是由EC发出的,更换过EC故障依旧。EC发出CPU_VRON的先决条件有哪些?VSUS_GD已经有了ALL_SYS_PWRGD在按开关瞬间也有电压。到此没有思路了。求助各位兄弟。。

感谢喜哥提供的思路,不过翘起EC的VRON引脚之后还是测不到VRON信号。于是怀疑还是前面的电路问题。再次用示波器测仔细测各个电压跳变的情况,终于发现端倪。测其他电压的波形如图
只有在测+VCCP电压时波形是 由此推断掉电是由+VCCP电压最先掉下去的。+VCCP电压由+1.05VO过一个跳线JP8400过来。断开JP8400还是掉电,不过+1.05VO电压波形变成与上面第一个图相似,而且波峰平稳时间持续更长。查+VCCP电压通往南桥、北桥、CPU。这下麻烦大了。开始换过南桥,所以先拿北桥开刀,取掉北桥故障一样。再取下板载CPU。这时不掉电了。这CPU是赛扬220的,不知道和赛扬530、540是不是通用。维修到此暂时没法继续了。掉电的故障算是解决了。要是换CPU还得把好的CPU针脚全部推倒植球。

网友:
顶上去,让兄弟们鉴定一下。

网友:
补充一点,在断开JP8400后+VCORE电压就出来了。

网友:
这么快的信号示波器都能捕捉到,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