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惠普Compaq Presario V2000系统不释放不能进PE

楼主(2011-05-06):
朋友拿来惠普Compaq Presario V2000,装系统不释放到XP滚动条之前,就黑在那了,也不能进PE。。。。。。硬盘,内存都没有问题,光驱可以引导。。。。。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

网友:
这是一个典型的因为南桥的SATA驱动导致的,现在的解决方案有两种,一是下载一个最新版的GHO的系统。二是下载这个SATA的驱动,然后,用一步步安装的方式,在安装的过程中加载这个驱动(条件是用USB的软驱加载)。你试一试吧

网友:
- 同意楼上的话, 用慢装 带SATA集成补丁的 肯定可以!

网友:
SATA集成补丁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,我原来台v3000的也是,是进winwos那里蓝屏,PE也是蓝屏,刷了就好了

网友:
在BIOS 下  改SATA模式为IDE模式 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?

网友:
这款没碰到过着问题。顶一楼的

网友:
改SATA模式为IDE模式

网友:
改模式  换系统  换内存  取下光驱测试  换硬盘测试  杀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