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急~急! 戴尔 通电不显示

楼主(2011-05-06):
戴尔显示器 能加电(点得亮)    加电点个10分钟左右就不行了.指示灯会不停的闪.拔掉开关试过了高压板也换过.驱动板的电容也换过还是不行 一时不知道方向了.有修过的师傅么?  给菜鸟指点一哈! 谢谢了

网友:
不是高压就是灯管,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  测试看哪个坏了

网友:
我上去指示灯不停的闪到是开关有问题 后来把按键全换咯   就OK    你这可能是驱动板咯   该驱动板在看哈咯

网友:
更换驱动板,灯管应该没有问题的!

网友:
乱发贴,再那里弄的图片来哟@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你会修不拉     认识这个是什么板子不   不懂就不要回帖  谢谢

网友:
把高压供电断开在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电源有问题

网友:
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问题

网友:
电源板有问题

网友:
驱动板的可能性大一点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  吧按键板子拔掉看下 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 你单板在外面外接灯管看下  正常说明灯管问题  如果不正常说明按键板到驱动板的电容有问题

网友:
找个高压板把灯管单独点着,再试试,如果都换过了,不排除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关键是在灯闪时,测下12V和5V电压是否稳定,不稳定故障在电源板。

网友:
换高压板   你只是装一个通用高压条上去么? 还是整个电源高压板  都换掉的?
可能有2重情况?:1电源部分 使用一段时间后两组电压反馈不正常 造成保护,或者电源本身问题造成保护。可以换些原件试试,反馈IC,反馈光耦,电容等等,电源ic供电回路,反馈回路多查查。2如果你是整个电源高压板都换掉的话 ,那么就剩驱动板的问题了 。lcds线旁边有个3个腿的ic 贴片式3端稳压管,上面应该有标识。17 33 25 等等1.7 3.3 的稳压管这个不良也会引起保护。(冠捷产的,直接就是电源灯闪,或者N小时后灯闪。无显)

网友:
断开高压电路试试看看,还一样?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 急切的想知道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修好了     谢谢!     原来是驱动板上的二极管短路了(VGA上面的二极管)

网友(点评):
能说具体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