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SHIBA M300使用一个多小时关机

楼主(2011-05-06):
TOSHIBA M300(有显卡),第一次开机,大约使用一个多小时会自动关机,手摸风扇导热铜片,十分地烫,后面开机,大约只要几分钟就会关机
要是放着冷却,再开机,又会出现一个多小时才会关机
请问各位前辈,有什么经验或改善的对策吗?

网友:
那就是散热的问题了

网友:
cpu附近的电容看一下  用风枪吹吹后家电看多长时间掉电

网友:
回一楼,不像散热的问题
回二楼,试过了,我还把空位电容补齐,没用
不过还是谢谢你们

网友:
开机的时候用风枪加热主板,看会掉电不,找下加热掉电的原件

网友:
估计还是散热的问题!重点看一下显卡那一块!

网友:
- 散热硅胶重新弄下! 我早上有台电脑也是这样。原来的硅胶都干了。加铜片 风扇改长转 OK了!

网友:
顶7楼 这明显是温度问题

网友:
温控,散热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散热的问题,CPU和显卡

网友:
开机,用风枪250度对着散热片吹5分钟,未关机,所以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了

网友:
这款机器的产热量比较大,我年前遇到一台,风扇直接该了长转。OK

网友:
东芝M系列的通病吧     把CPU下面的NEC 大电容换了  就可以了   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用4个330的电容代换

网友:
没有NEC的大电容
现在有点纠结了

网友:
是不是FAN有问题啊

网友:
这问题还真是妖,这样看起来像散热

网友:
摸摸散热器靠近出风口一头是不是没有什么温度,另外你用风枪吹散热片是不是吹的还是靠近出风口那头的。如果是这样,不排除铜管坏了。因为铜管坏了你吹出风口那头的话,热量还是带不到U那。下个软件测下温度,对着U上那块用皮老虎之类的吹一吹看看是不是铜管的问题。虽然坏得不多,但我确实遇到过

网友:
给风扇清理灰  加油   杀显卡  杀北桥

网友:
散热热管有问题了,

网友:
温控制,芯片不要放过了,换一个看看

网友:
把风扇改成长转

网友:
散热没有处理好

网友:
不 上显卡板,测试一下,是不是一样的问题,还有是关机呢还是掉电,我见过这类的问题都是掉电的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