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5580不触发

楼主(2011-05-06):
我这有块5580的板有3.3vPCU BIOS没供电接了 3.3VPCU但是BIOS上的CS#信号跟EC相通但是BIOS那边的引脚没电压!
EC晶振有起振!南桥晶振没有。换南桥无果!应本人是新手。请问那位老师接下来怎么修?

网友:
查下风扇旁边有2个小电容有没有裂开?具体点位忘了

网友:
12V查下有没有

网友:
查下IO芯片供电

网友:
这个还是要从io的工作条件查起的

网友:
EC的条件都正常!但是ES的CS#信号脚有3.3V电压。BIOS的引脚就没有电压!BIOS的CS#信号才会跟EC的AD线有波形吗?

网友:
EC的供电有!12V电压只有7.7V

网友:
12V电压是1999DL3跟10V-1两跟信号经过PD14得到的吗

网友:
开机后不工作首先就是要查BIOS的片选信号到了没,然后再做其他的维修!

网友:
PC162会不会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PC162没问题!

网友:
先从IO的工作条件查起。

网友:
待机电流????

网友:
重点查下升压电路的12vout,没有12v,换pc162或pq14试试。

网友:
只是BIOS跟EC的数据线没的波形! 供电有了CS#RD#WR#信号也有! 有一根跟EC的AD6线断了 !请问现在该怎么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