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192的机器屏坏,找了个LG的屏,能换吗

楼主(2011-05-06):
一台AOCL192W的屏破了,找了个LG的屏,代换时需要写程序吗?直接代换时接电脑能看到有竖条纹在晃动(放电影状态),怎么处理,望高手解答为感!
电脑

网友:
把屏各自的型号发上来看看。不然怎么知道呢?

网友:
你用通用板代换了看还有没线条

网友:
驱动板和屏线得先排除了再查屏

网友:
先把屏的型号发上来看看

网友:
屏的程序不对 ,重新刷换上去屏的程序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不能直接代换,程序不同

网友:
有的品牌机程序要对应屏型号,不然不能用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代换的 只要都是LVDS接口的屏 3星的屏可能不行 别的我换了好多了都可以

网友:
原机的屏已经找不到了,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屏,准备换上去的屏是LG的,屏号LM190WXI-TLGI

网友:
继续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用通用板点下屏是否有问题, 还是原装板程序不兼容

网友:
问题是我现在手上没有通板试机,现在可以确定是驱动板和高压板是好的,联想的机器听说必须要在线编程器才能写程序,还有这个驱动板上没有25T系列的FLASH,不知道怎么搞了,是买个通板(怕屏是坏的),还是买个在线编程器,豆腐看样子要搞成肉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