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鼠标i键盘口不能用

楼主(2011-05-06):
新收的几个精英L4S5MG/GL+板子,都是鼠标键盘口不能用。。PS-2电压不够。。请问是什么问题。换了保险也不管用

网友:
实在不行全用USB的,一个板子不值钱

网友:
找PS2的供电管啊   PS2的电压多少

网友:
好像是直接连5V的,好久没弄台式机了,印象不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