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 3000 白屏?????

楼主(2011-05-06):
dv 3000 白屏  外接不显示(客户说外接原来就不显示 坏 了) 拆下主板看了一下 显卡是G86-631-A2的显卡   经过测量发现 3.3v 有了 屏也是好的 屏线也测量过 每个都通 后来就觉得显卡可能性最大了  就加焊了一下 还是白屏  于是就换了一个显卡(也仔细看了显卡周围附近的元器件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) 呵呵 晕倒结果还是一样啊   各位大哥到底什么问题呢 ????????
dv 3000 白屏  外接不显示(客户说外接原来就不显示 坏 了) 拆下主板看了一下 显卡是G86-631-A2的显卡   经过测量发现 3.3v 有了 屏也是好的 屏线也测量过 每个都通 后来就觉得显卡可能性最大了  就加焊了一下 还是白屏  于是就换了一个显卡(也仔细看了显卡周围附近的元器件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) 呵呵 晕倒结果还是一样啊   各位大哥到底什么问题呢 ????????

网友:
有没有换过屏啊

网友:
压一下显存看下会不会啊   还不行的话就叫客户换板吧。能赚钱才是硬道理。。呵呵

网友:
显卡的供电正常否?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屏线的事

网友:
显卡部分供电没出来,屏线接口供电是1。8V这一路会断线

网友:
做维修不要那么死板

网友:
白屏只能说明高压和灯管是好的  别的什么都证明不了

网友:
屏线和屏都会引起白屏

网友:
是白屏还是暗屏,如果是全白的哪就是屏上的电压没上去,或者就是屏的高压没起来.

网友:
换一屏试试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