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芯片

楼主(2011-05-06):
一台V3000 945PM 的机器  显卡芯片上面写着NVIDIA  L803B894 0811A2S TAlWAN           NF8860.M1W    然后就没有其它了,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显卡,请教一下,大家。

网友:
不可能啊,,,,大多数的显卡芯片,,,最后一行大都是这样的,,,我这举一个例子
        G86-630-A2
有可能是你在处理芯片的时候擦掉的吧,,,我也有过这时候

网友:
945的应该是7300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有可能是你在处理芯片的时候擦掉的吧,,,我也有过这时候
??请问指的是怎么处理呀?

网友:
是啊,怎么没有说是什么芯啊。

网友:
应是GO7200-N-A3

网友:
7200 7300 7400 110m都可以用

网友:
没见过  估计是打磨的

网友:
图纸上应该有型号的把

网友:
是不是用到打磨的芯片了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