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IGABYTE 945gcm-s2c 掉电

楼主(2011-05-06):
上电马上断电,量DDR18V电压未出来,查Q285第二只角上接的S4_S5转出的电压不对(1.2V),正常为0.9V 维修思路是 S4_S5 大家多交流学呢 呵呵
掉电

网友:
跑什么码掉的啊

网友:
讲的 不 清楚@

网友:
讲得不清不楚的 ...

网友:
上电就掉电说明有短路,哪还来的DDR电压,烧糊涂了吧你

网友:
等待结果

网友(2012-06-12):
我的也是这块板 也是掉电····· 内存电压死活不出来 ··· 请问你是怎么修好的 ? 换了什么东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