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请帮看看两块屏能通用吗?

楼主(2011-05-06):
手上的液晶原型号LTM190M2-L31已裂,手上有一块LTM190M2-L01,替换后屏的上部分正常,下半部分出现拖影,反应急慢,也比较亮,而且静止的画面也不清晰,是屏有问题还是不能通用啊?
问题

网友:
用通用梆测试屏正常否?

网友:
换下程序即可

网友:
你的LTM190M2-L01这块屏是不是好的,19寸屏一般都能通用的,楼主最好用通用板测下你的屏。。。屏要是好的,你就把驱动板搞好就行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下程序吧

网友:
没有通用板测试,互换屏板上的那个ROM,就花屏哟

网友:
应当是可以用的,只是这后来这屏也是坏的,,

网友:
要重写驱动吧,不同的屏,驱动好像要从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