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蓝SWI笔记本不触发

楼主(2011-05-06):
       新蓝SW1不触发,待机电流0.01A,开关按键至IO PIN2 NBSWON有跳变,但IO PIN155 DNBSON, PIN148 S5_ON是低电平(后级无短路),无跳变,测试待机3V,5V正常,IO的晶振有起振32.768kHz,换过两个新的IO PC87541V-VPC还是一样的现象,插上电源就是粉红色的指示灯。 本来是想刷bios的,但是手上的580U和40脚的bios转接座总是提示不匹配IC,(BIOS芯片是SST39VF080,希尔特580U有支持这个芯片)。 搞不懂这个转接座是不是有问题,还是这个编程器有问题? 应该来讲IO的供电,晶振都有的话,是不是bios不正常也会导致IO发不出S5_ON? 还望请教下S5_ON的开启条件?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待机时ACIN为3v;休眠开关MXLID待机为3v,用磁铁干扰有反应为低电平;光主板测试,BL/C#为高电平,没有接电池,这个值是否正常?

网友:
尽量刷个 bios吧

网友:
在基地下载的SW1的bios,找了一个转接座,可以读写,可以刷。但是刷完bios没有任何变化。

网友:
那你就换个bios  试试嘛

网友:
我今天也碰到一台SW1的主板,也是不开机,不过我这是进水机,待机电压都没有,待机修出来了可也是不触发,PC87541也换了,看了你的帖也想刷个BIOS试试,我的编程器也是580U,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,总是提示IC不匹配,能读能擦就是不能写.难道是580U对这个芯片兼容不好吗?传上我备份出来的BIOS供之后用.

网友:
那个bios转接座要用40脚的,网上有卖的,TSOP48,40,32合一的那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