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ECS 945PL-A VER :3.0电路图

楼主(2011-05-06):
如题,是3.0的,不是1.0!拿了块板子自动上电的,想找个图来看下

网友:
1.0和3.0的可以相互参考吧,,只有1.0版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看过了,相差很大,元件数量都对不上,芯片型号也对不上

网友:
3.0的图比较难找,我有的也是1。0的。这板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电路吧。开机都是南桥+I/O吧

网友(点评):
IO都不一样,不是的,

网友(点评):
不过这主板已经修好了,IO的问题。不过还是希望有图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