徘徊在生与死边缘的BENQ DH5000!求救!

楼主(2011-05-07):
先看板;855PM  ATI9000显卡 图纸基地里面有!

机器是修过的,不知道是几修了,能动的基本都动完了
拿来故障为+V3A ,+v1.8s  +v3.3s短路,维修过程就不说了,坏了一大堆,南桥,显卡,IO,MAX1999,1394接口芯片,时钟,全都坏了。换上这些件后,待机0.02正常了,但不触发,但电流有微小的变化,从0.02跳到0.03.这种实际触发电路是没问题的,只要查触发后面的上电顺序究竟能知道问题所在,很快就发现SLP_S3#_3R这个信号短路,查得Q510坏,换上,此时可以触发了
电流上到0.42,装上cpu,内存,电流0.48,不动,量CPU时钟 PG, 复位有跳变正常,安常理应该读U了,插上测试卡,FF 02 不动了,插不插内存都是一个样,测内存条件发现内存的VREF只有0.6V,不正常,发现在背面让人给戳断线了,接上电压1.25V正常了,但还是跑02,怀疑北桥,杀之!无效!刷BOIS无效!在基地看有人说这个机器的MAX1987爱出问题,换了还是不跑码,维修此时陷入僵局!看看各位同仁有没有修到类似故障指点迷津!

网友:
等待高手指教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!谢谢你的指点,我看了一下,ADS#这个信号抓不到波形,只是电平,而在PCI线上能抓到波,LPC量不到!这个情况不知要看哪里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版主你好,那那图哪里有下,,发个连接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