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晶振在开机前都是有起震的么?

楼主(2011-05-06):
如题

网友:
都没人回答!南桥晶振在开机前都是有起震的!

网友:
RTC电路有电的情况下都是会起震的

网友:
南桥晶振在开机前都是有起震的,用来保存CMOS设置 和 维持主机时间

网友:
楼上的是正解

网友:
肯定要起振,不外接电源都会起振

网友:
只要有待机 或电池 就会起振

网友:
如题:A8 Z99这些机呢?

网友:
只要CMOS回路正常,RTC电池正常,晶振正常,都会起振

网友:
肯定会有啊,示波器探一下就晓得了。

网友:
我上次就搞过一台。南桥晶振不起振的。,,,但TMD的一样可以开机正常、、我现在都没想明白什么会事。是上网本来的

网友:
不起振的话,也能促发?

网友:
是的,待机时就启震的。否则就不触发了。

网友:
如果不起振的话是无法开机的!!

网友:
CRT电路没问题,CMOS电池有电就能起振

网友:
RTC的晶振待机都是 一直工作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