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31重新安装系统光驱不能用或者插了光驱在window滚动那里死机

楼主(2011-05-06):
联想f31重新安装系统后光驱不能用或者插了光驱在window滚动那里死机。请问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要么南桥,要么是到南桥路线中的原件问题

网友:
还有就是座子

网友:
把系统恢复回去了可以用的哦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把?  不行刷个BIOS

网友:
光驱驱动光驱本身  BIOS设置  南桥

网友:
先软后硬啊,看排除后是哪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有台dv2622也是你这样。拆开看是插modem的槽脚连在一起了。不知道对你有没帮助

网友:
看光驱接口,或者换个光驱看看

网友:
这个问题换个光驱就好,我遇到好几个这样的问题。应该就是光驱本身的问题,可能这种光驱本身就是质量有问题。

网友:
F31是装不了系统 是因为联想的一键恢复引起的 。那到别的机器上把硬盘全格式 最好填0下

网友:
看看是汪是SONY的光驱是的话就换光驱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