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2210B八脚BOIS有什么办法可以刷写

楼主(2011-05-06):
如题 ,客人的机器在一次断电中开机提示一行英文,说什么什么没有设置好,相论坛有人说是BOIS的问题,可这BOIS是八脚,八脚的座子我没有,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用编程器刷一下

网友:
SPI Flash ROM
没有编程器就去买一个,没有适配座就去买一个!非常简单的问题还要问?

网友:
网上有建议编程器的图纸  找一个 自己做一个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建议编程器的图纸 什么意思?

网友:
买个座子吧,少不了的

网友:
买一个座子就可以,实在不行就飞粗线到芯片引脚便于插入编程器

网友:
呵呵,没座子就飞线或是去买座子的呀。我的编程器的座子都快上千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