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显示器,点一个小时后,就几秒钟一黑屏

楼主(2011-05-06):
清华同方显示器,点一个小时后,就几秒钟一黑屏,关了过一会在用,又能用十多分钟,然后又是几秒钟一黑屏。。。。。。这款是外置12V适配器的。。。换过适配器测试了。。
黑屏

网友:
与适配器无关吧 , 应该是内部电源板问题

网友:
说的让我糊涂的,点1个小时?几秒?是几秒黑屏还是1个小时黑屏?不过这种换过外置电源你就换高压板吧

网友:
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像这种问题如果不是电容滤波的问题或者是虚焊,你可以去保护啊。

网友:
先拆开,检查一下,或测量一下,再来求解可能效果更好,,

网友:
是正常使用一个小时后,就出现黑屏现像。。。。。。几秒钟又黑,过几秒在亮,在黑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问题 换一个主板试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如果在黑屏时指示灯亮,故障在高压板和灯管。灯管的故障大一些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板问题.看看有没有爆容.或供电问题

网友:
刚开机的时候屏有没有发红? 如果有应该是灯管老化。可以先测试一下灯管先

网友:
如果是灯管问题,一般黑了就不会自己亮起来,背光电路大多有类似可控硅特性的自锁功能。建议先测量两块板子衔接处的背光ON信号在黑屏时有无变化再来说话。

网友:
刚开机时屏不红,在屏黑的时候电源灯也灭了。。。。自己亮的时候,电源灯也亮了

网友:
查dc-dc的电路,换电源转换芯片,普遍用外置电源的,这个芯片较多,act4060sh

网友:
此显示器若是长城代工的,可更换驱动板上的12V滤波电容100U/16V试试。

网友:
这显示器,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啥型号?老机有些是6759MCU的问题。

网友:
16的兄弟,说的好像对。。。。我按照你的方法做了,换了个16V/100UF的电容,手里没有100UF,就换了个16V/220UF,现在烤机4小时,无问题。。。。此机器是长城代工的,同方。。。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个清华同方的显示器,也是相同的问题,,屏电路板,主芯片坏了,才会出现的